新手入门三——变频器的常见使用问题集

楼主(2008-01-21):
新手入门三——变频器基础问答集

       本贴主要总结归纳了自动化、机械传动、变频器行业技术人员提出来的问题,主要介绍了如何解决和处理这些提出的问题,贴子主要采用问答形式。希望能提供给大家参考与学习,如有错误之处,欢迎您的指正!,本贴会继续更新!

1.电机的防护等级是什么意思?

举例来说,ip23的电机指电机能够防止大于12mm的固体物体侵入,防止人的手指接触到内部的零件防止中等尺寸(直径大12mm)的外物侵入。能够防止喷洒的水侵入 ,或防止与垂直的夹角小于60度的方向所喷洒的水进入造成损害。
IP(INTERNATIONAL PROTECTION)防护等级系统是由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所起草。将电机依其防尘防湿气之特性加以分级。这里所指的外物含工具,人的手指等均不可接触到电机内之带电部分,以免触电。IP防护等级是由两个数字所组成,第1个数字表示电机离尘、防止外物侵入的等级,第2个数字表示电机防湿气、防水侵入的密闭程度,娄字越大表示其防护等级越高。

2. 我要做电机变频调速实验,普通电机可以实现变频调速吗?还是必须买变频电机?
要做电机变频调速实验用普通的交流电机就行.
直流电机也可以实现变频,例如现在的直流变频空调:其把工频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源,并送至功率模块,模块受微电脑送来的控制信号控制,和交流变频所不同的是模块输出受控的直流电源送至压缩机的直流电机,控制压缩机的排量,从而实现“变频调速”。

3. 什么样的电机是交流变频电机啊?
简单点说就是交流电机的控制中使用了变频技术。交流变频电机实际上是一种靠调节交流电频率来调速的电机,调整交流电频率要靠变频器,电机本身不会变频,在很多要求不高的场合就是拿普通电机加变频器调速当交流变频电机使用.

4. 电机加上变频调速器后有嗡嗡声是怎么回事?
所说的"嗡"的声音,那是因为变频器输出波形载波频率引起的,通常如果你用的变频器是固定载波的话,此时电机发出的是尖叫,对人耳刺激比较大,那你可以通过调节载波频率(变频器技术手册功能表里有这个功能参数)。载波频率越高声音越小,但载波越高的话此时电机就越容易发热。所以要根据发热程序和发出的声音一起考虑你所使用的载波频率,一般出厂时都是在额定电流下最合适的载波频率,一般情况下你不需要去改动他!
而如果变频器用的是随机载波的话,那电机发出的"嗡"的声音将比较柔和,但声音一般会比固定载波的声音要好听点。呵呵(更容易让人接受),如果你不会接受的话,或者说你想静音运行的话,你也可以把载波频率向上调,调到满意为止。

5. 变频器单相220v能变出三相380v吗?
是不可以。变频器本身是不能升压的,更不能从单相220v变出三相380v。从理论上这是可行的,用变压器将单相220V升高为380V,然后单相380V转换为三相380V。

6. 艾默生ev2000 37kw变频器显示e018如何处理?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接触器的线圈线路是否正常,检查板上的插头是否有松动或接触不良,驱动板上的小继电器是否工作正常,接触器辅助触点是否不良,可以擦拭打磨或更换接触器。7。大功率电机拖动的皮带都有一个减速机与电机相连,减速机在这里的作用?
减速机的用途可简略归纳一下:
1)降速同时提高输出扭矩,扭矩输出比例按电机输出乘减速笔,但要注意不能超出减速箱额定扭矩。
2)减速同时降低了负载的惯量,惯量的减少为减速比的平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电机都有一个惯量数据。

8. 解答一下电机起动时转速慢的原因?
如果仅仅是起动时转速慢,起动后正常。可能是起动电容不匹配、或者是电机设计本来就是这样的(根据场所设计)、还有可能就是负载阻力过大等因素造成的起动时间过长。
如果起动后转速还慢,可能是问题可能是电压不足、电容不匹配、转动阻力大等。

9. 绕线型异步电机转子集电环的电刷怎样选择?
主要根据电刷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电流密度(A/cm2)和集电环园周边缘的线速度(m/s)来确定。确定公式:①电刷载流量(A)=电刷电流密度(A/cm2)×电刷宽度L(cm)×电刷厚度b(cm)≥电机转子额定电流(A);②集电环园周边缘的线速度(m/s)=电动机额定转速(r/m)/60(s)×集电环周长(m)≤电刷适用的规定范围(m/s)。
其常用电刷有不墨电刷、电化石墨电刷和金属石墨电刷三种。使用中应注意经常检查电刷活动情况、电刷压力和磨损程度。电刷在刷握中要能上下自由活动,无卡阻。卡刷时把电刷两侧面在砂布上磨平即可。电刷的压力要根据电刷的品种和型号进行合适的调整。目前附在刷握上的电刷压紧弹簧多属拉伸压缩弹簧,其压力随着电刷的磨损逐渐减小,故在电机运行过程中,其电刷压力应随时调整。

10.变压器SFZ-32000/220TH中,Z和TH是什么意思?
根据JB3837,规定,Z是有载调压的意思,TH表示在湿热带地区使用。

11. 请教60HZ的电机放在50HZ的电源上用,需要注意什么?
这是由于电机的电流频率低于设计频率,要使其转动中产生的空载反电动势减小、空载电流增大,对电机造成损坏,因此就要求其空载电压降低了。
在变频调速技术中,电动机的频率和定子电压是同时改变的。即是频率下降,电压也要同时下降,电动机才不会过流,才会得到理想的运行效果。

12. 同样的电机50HZ的电机和60HZ的电机电阻一样吗?
如果输出功率一样则电阻是一样的。
Pe=Ea*U*sin@/Xe (写的字母不太一样)
nk S \ M g+uPe为发电机电磁功率,忽略定子电阻,电磁功率等于发电机有功功率$z:R ~"r u
#e7X Z ` r Z:L cEa为发电机电动势; Q D r A G \
U为无穷大系统母线电压
@为Ea与U的夹角,称为功角。*D \8b x9X#f |,l Q6^'\+J
Xe为包括发电机电抗在内的发电机到无穷大系统母线的总电抗2C L"E-m*Q%Z,

13. 交流伺服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吗?
由于变频器和伺服在性能和功能上的不同,应用也不大相同,所以是不可以的:
1、在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的场合要求不是很高的一般用变频器,也有在上位加位置反馈信号构成闭环用变频进行位置控制的,精度和响应都不高。现有些变频也接受脉冲序列信号控制速度的,但好象不能直接控制位置。
2、在有严格位置控制要求的场合中只能用伺服来实现,还有就是伺服的响应速度远远大于变频,有些对速度的精度和响应要求高的场合也用伺服控制,能用变频控制的运动的场合几乎都能用伺服取代。
关键是两点:一是价格伺服远远高于变频,二是功率的原因:变频最大的能做到几百KW,甚至更高,伺服最大就几十KW。伺服的基本概念是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变频是伺服控制的一个必须的内部环节,伺服驱动器中同样存在变频(要进行无级调速)。

14. 调速电机能频繁起动吗?
调速电动机能频繁启动,我们公司做调试用的电机都是调速电机,经常这样频繁启动,也没出现过怎么问题。不过能尽量减少频繁启动当然是最好了。不管怎么电机频繁启动次数多,对电机都会有损害。

15. 请教高手怎么才能知道电机是△/Y接法?
星形接法是三相绕组一端相连,另一端分别接三相电源,形状像字母“Y”;三角接法是三相绕组首尾相连,形成一个

网友A:
请问 我司有一台三肯IHF37KW变频器运行面板显示DNLD 指示灯都不亮 有输出 负载也运转 频率给定是西门子模拟量输出模块 接地良好

楼主:
 周坚刚: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23 19:31:00
    请问 我司有一台三肯IHF37KW变频器运行面板显示DNLD 指示灯都不亮 有输出 负载也运转 频率给定是西门子模拟量输出模块 接地良好

请问设备运行正常不,有没有做异常情况.

网友B:
的确不错,值得收藏。

楼主:
41变频空调是否省电节能?

1 能减少起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延长压缩机的使用寿命, 实现节能降耗.试想以下一个小区内只用一台电源变压器,夏天都在用空调一旦变压器过负荷调闸,再次合闸好合吗?如都用变频空调就好合的多了
    2 当室内温度降低的时候自动降低频率即降低压缩机转速,同时空调内的电子膨胀阀自动关小保持室外机散热器的温度,使散热器对外的传热温差不变,即保持空调的能效比不变,始终工作在较高的效率下,最终达到热平衡,即室外传进室内的热量等于空调打往室外的热量。而普通空调随着室内空气温度的降低,室外机散热器工作温度也降低,此时传热温差减少散热效果变差,此时空调的能小比降低,不能保持空调始终工作在较高的效率下。
42. 一台变频器拖多台电机,应该注意什么?

1.可以一拖多,但必须是用在平移机构.
    2.控制方式必须为v/f,不能用矢量控制.
    3.变频器容量应>=电机容量,具体放量视负载特性而定.
    4.每台电机应加热保护.

43. 请问直流调速真的淘汰了吗?没有使用价值了吗?

在速度控制、位置控制方面都基本淘汰了。

但在转矩控制方面,变频器尽管有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等方式,但都无法取代直流调速的优越的性能。

楼主:
44. 请教变频器的接地问题?

1。所有仪表单独做接地线。
2。变频器的干扰是通过奇次谐波的形式存在于电网当中,影响较大的是5、7、11次,既用变频器就很难完全消除干扰,可自测或找当地电力实验所判断干扰是否已达超标准。
45. 变频器的直接转矩控制好在哪里?

最简单的好处是启动转矩和低速输出转矩大,响应速度快 转矩精度高 对电机参数要求不严格。但是与矢量控制相比低速和高速时转矩脉动较大。

46. 电动机能否反转?

电机可以反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不允许电机反转,而不是电机不能反转!

我们是否要求正反转,主要根据我的工作要求状况来决定的,不是说电机本身能不能反转的问题。

47、请问高压变频器的概念?

答:按国际惯例和我国国家标准对电压等级的划分,对供电电压≥10kV时称高压,1kV~10kV时称中压。我们习惯上也把额定电压为6kV或3kV的电机称为“高压电机”。由于相应额定电压1~10kV的变频器有着共同的特征,因此,我们把驱动1~10kV交流电动机的变频器称之为高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又分为两种性质类型,电流型和电压型,其特点区别:
(1) 变频器其主要功能特点为逆变电路。根据直流端滤波器型式,逆变电路可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两类。前者在直流供电输入端并联有大电容,一方面可以抑制直流电压的脉动,减少直流电源的内阻,使直流电源近似为恒压源;另一方面也为来自逆变器侧的无功电流提供导通路径。因此,称之为电压型逆变电路。
(2) 在逆变器直流供电侧串联大电感,使直流电源近似为恒流源,这种电路称之为电流型逆变电路。电路中串联的电感一方面可以抑制直流电流的脉动,但输出特性软。电流型变频器是在电压型变频器之前发展起来的早期拓扑。
:smokin: :smokin: :smokin: :smokin: :smokin: :smokin: :smokin: :smokin:

楼主(2008-02-21):
48.请问电机三角形接法比星形接法有什么优点? 为什么要通过转换最终采用三角形接法工作?
1、同样一台电机,可以安装绕成Y型绕组,也可以安装绕成△型绕组;
2、同样一台电机,安装绕成△型绕组时,导线截面小,串联匝数多,工作相电压高,相电流低;
3、同样一台电机,安装绕成Y型绕组时,导线截面大,串联匝数小,工作相电压低,相电流高;
4、△型绕组要求三相对称性要好,电源对称性也要高,这样就不会出现环流,否则会发热,增大损耗;
5、Y型绕组在三相对称性不好、电源对称性不高时,不会出现环流,但会出现零点飘移,三相工作严重不对称;
6、在使用上,△型绕组可以用Y-△启动方式启动,而Y型绕组不能用Y-△启动方式启动;
7、由于电阻热损耗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所以同样一台电机,安装绕成△型绕组时热损耗小;

楼主:
49.电机烧坏,为什么热保护不跳?

可能存在以下原因:
 1.热保护整定值过大,整定值应选在正常工作电流稍大一点(频繁启动电机除外),效果最好。
 2.热继电器质量问题,质量欠佳,长期工作后性能变坏,最好选用新型的或引进的产品,如西门子的3UA系列。
 3.当电机内部线圈出现短路时,热继电器不会动作,空气开关应动作。 两个办法   1.用时间继电器,延时接通时间继电器.   2.采用变频器缓速启动    我曾经采用第二个办法,一台设备原配5.5kw高速电机.因启动时间过长导致电机常常在启动过程中损坏,启动电流70A左右,时间25s左右.每隔一两个月就损坏一台电机.    后改为7.5kw电机故障依旧.当时手头刚好有一台15kw的变频器没有用,就安装上使用.启动时间设置60秒,设备至今没有再损坏一台电机

楼主:
50.变频器漏电断路器误误动作技术
我们在日常使用中踫到有在变频器输入电路中配置漏电保护器的,但是送电后漏电断路器经常会跳脱,原因又找不到,许多人都认为是变频器品质出了问题,其实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就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

漏电断路器额定电流设计
变频器输出是以PWM(脉宽调制,类似高速开关)方式控制,因此会发生高频率的漏电电流,若要在变频器一次侧加装一般漏电断路开关时,建议请以每台变频器选择200mA以上的感度电流且动作时间为0.1秒以上的漏电断路关开使用,但不保证该漏电断路关开一定不会跳脱,必须考虑下列各因素才能决定系统漏电电流之大小,并选定适当的漏电断路开关及必要措施来改善送电后漏电断路器跳脱之现象。
一般漏电断路开关之额定电流选择计算公式如下:
I△n ≧ 10*〔Ig1+Ign+3*(Ig2+Igm)〕
Ig1、Ig2:商业运转时电缆线之漏电电流。
Ign:变频器输入侧噪声滤波器之漏电电流。
Igm:商业运转时马达之漏电电流。

由上述公式之相关变动参数得知,会影响漏电电流大小之因素有:
(1)电缆线的漏电电流(有二部分)
•漏电断路开关 滤波器 的电缆线长之漏电电流。
•变频器 马达 的电缆线长之漏电电流。
(2)滤波器的漏电电流 (包含变频器在内)。
(3)马达的漏电电流。

各部分漏电电流值(单位:mA)
(1)电缆线的漏电电流=A*(实际电缆线长/1000m);电缆厂商提供各线径每1000m之漏电电流值A。
(2)滤波器的漏电电流 (包含变频器在内)——变频器供应厂商提供。例如:台达VFD055B43B用滤波器为26TDT1W4B4其漏电电流最大值为70mA。
(3)马达的漏电电流——马达供应厂商提供。

网友C(2008-09-24):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了。。。

网友D(2008-10-26):
小小补充 单相220可以变出三相220V 西门子就有

网友E:
好东西,值得收藏!FF帆我支持你。。。。。

网友F:
请教各位 在用变频器电路中如何使用压敏电阻,能否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在变频器输入端可以加压敏电阻,输出不建议加.

网友G(2008-12-02):
很不错,有些问题从这里找到答案了,谢谢,收藏了。  spanish translation

网友C:
51 、 变频器三相输出的磁环电感量如何选择的?

磁环电感量的计算:

电感量=K*S*N*I^2
K 是比率系数
S 是线圈的截面积
N 是线圈的扎数
I 是电流强度

52、 电机低速运行时电流会变大是怎么回事?

低速时,要对电机进行电压补偿,具体如下:众所周之,电机的等效电路图是是纯电阻串一个线圈,在高频时,电机工作的很好,电阻上的压降可以忽略,电压主要落在线圈上,可是在低频时,情况就不一样了,电阻和线圈上的电压分配电阻上要大一些,为了补偿线圈上的电压,要提高定子电压,进而导致定子电流的增加。
补充一句,变频调速时,尽量在设计时就避开5HZ以下的调速,低频运行不是很稳。

网友H:
下谢谢,我复制收藏了,写的真不错

网友I:
写的很好,值得收藏,谢谢楼主!

网友J(2009-01-05):
我们单位的摇床。进电源是交流220V,经过变频器后,出来的是三相电。接的电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怎么回事啊?

不是变频器不能升压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我们单位的摇床。进电源是交流220V,经过变频器后,出来的是三相电。接的电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怎么回事啊?

不是变频器不能升压的吗?

你用的是三相220V的变频器。输入是单相220或三相220,但输出到电机是三相220V。

网友K:
单相电子电度表接上线后指示灯有的有亮有的没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单相电子电度表接上线后指示灯有的有亮有的没亮是怎么回事

因为单相电不分极性,所以火线和零线可以调换,但电度表可以有火线与零线之分,所以不亮。

网友L:
5. 变频器单相220v能变出三相380v吗?

是不可以。变频器本身是不能升压的,更不能从单相220v变出三相380v。从理论上这是可行的,用变压器将单相220V升高为380V,然后单相380V转换为三相380V。

小功率的变频器都有单相220V输入的,但是输出都是三相380V的。

我们公司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L:

5. 变频器单相220v能变出三相380v吗?

是不可以。变频器本身是不能升压的,更不能从单相220v变出三相380v。从理论上这是可行的,用变压器将单相220V升高为380V,然后单相380V转换为三相380V。

小功率的变频器都有单相220V输入的,但是输出都是三相380V的。

我们公司就有

你都说“从理论上这是可行的,用变压器将单相220V升高为380V,然后单相380V转换为三相380V。 ”

1、你这是用的单相变频器吗,380V是三相了吧!我们在谈单相变频器,楼主明白什么是单相变频器。

2、就算你用的是单相变频器,你将单相220V升高为380V,在输入给变频器,变频器不爆才怪。

3、变频器不能升压。单相输入220V三相输出还是220v ;楼主真有这样的变频器,而且还不是通过外部升压装置而变从380的,那你公司很牛?

网友M:
两台220kw电机用电桥测量电阻电阻不同,一个10毫欧一个20毫欧正常运行后对电流的影响?

网友N(2009-02-18):
请教富士G11代替G9后为什么同频率下转速表显示不同,接线一样!

网友O:
好文章,多多益善。希望继续!

网友P:
支持,我是新手

网友Q:
能否提供东元变频器电路图的分析过程。型号为:TSDA-30B

网友R:
太精典了,值得收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Q:
能否提供东元变频器电路图的分析过程。型号为:TSDA-30B

东元变频器的电路图,本人没有哦!

网友S:
楼主幸苦啊,
好东西值得收场啊

网友T:
受益非浅,已经收藏了!

网友U(2009-04-24):
楼主辛苦了,全部收藏了。

网友V:
谢谢,我复制收藏了,写的真不错

网友W:
不错,,,,一开始学是要知道些这些基本常识

网友X(2009-09-11):
我一变频器输出端出现间断性的不供电现象,间断时间在1s之内,速度越低出现的次数越多,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Y:
谢谢你的资料。太需要了。

网友Z(2009-10-13):
让我更爱你!!!!!

网友AA(2009-11-27):
只能用无语来形容,呵呵太好了,找了好久的文章,谢谢LZ,那可要相当的顶啊!

网友AB:
请问调试好的变频器为什么相序接反了而不受影响呢

网友AC(2010-04-02):
好文啊   能不能提供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控制电路图?

网友AD(2010-06-18):
YZR电机如果是起重机起升机构,直接不换电机改变频吗?

网友AE(2010-07-26):
我虽不是设计调速系统的,但我感觉楼上说的好象是永磁交流司服电机,转子是永磁的,定子绕组和三相电动机相似,电机后端装有编码器,它的性能比步进点击强多了,尤其是低速大扭矩,和直流电机差不多媲美

网友AE:
但这种电机和现在的开关磁阻电机的性能又差了很多,磁阻电机现在是电动汽车的首选动力了,起动电流超小还能提供很大的扭矩,大家感兴趣可以到网上查查。

网友AF(2010-12-10):
请问 我司有一台三肯IHF110KW变频器运行面板显示故障AL2  恳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1047647256@qq.com

网友AG:
好文章,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AH(2011-06-20):
好像碰到变频器的专家们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