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光纤放大器发现信号时有时无

楼主(2008-01-21):
我公司使用一款欧姆龙光纤放大器,型号为E3X-DA8-S,使用带螺纹头的对射型光纤,具体型号没有看出来,用于检测透明薄膜上的冲切孔。透明薄膜的厚度为0.1mm,运行速度为1m/秒。
我在使用该款传感器时发现信号时有时无,我试着按照手册上的设置来操作,但是没有改善。不知道是光纤选型问题还是放大器选型问题,或者是放大器还有什么设置,向各位高手请示!

或者是对于PLC的输入信号的采集不能使用普通的IO模块,需要高速IO模块???

网友A(2009-03-03):
运行速度为1m/秒。
这种速度的情况下,最好是用PLC的高速输入点,和PLC的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