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PLC控制中,我的输入输出现在800米之外,其中输入输出点共有34点,用得着现场总线吗?

楼主(2008-01-21):
在用PLC控制中,我的输入输出现在800米之外,其中输入输出点共有34点,用得着现场总线吗?

楼主: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看你采用什么系统,总线当然性价比最高

网友B:
现场总线也没什么神秘的,最简单采用MODBUS 485 远端站设置为从站点,这样1根双绞线搞定。
距离远要采用隔离的485通讯。

楼主:
我用得是OMRON的 有人说用现场总线的话,控制的点数比较少,要远程I/O模块,这样一来也不见得便宜很多 是这样吗

楼主:
上面那位兄台,我现在明白了
我控制对象是铁轨上的制动器,制动器1和制动器3直接爱你的距离是800米,工作环境也很恶劣,所以我打算采纳你的意见,在远端制动器设一个远程I/O从站,由于干扰强,我选择光缆通信,这样也随便解决了现场总线不能超过500m的限制。只是说我要在远端制动器旁增加一个电控柜。请问如果是现场总线需要电控柜吗

你觉得这样对不?

楼主: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方法很不错。
但铁轨上制动器1和制动器3的距离是800米,我暂时也没有想出好的办法来布线,不会是一根从从PLC出来的线然后把所有的原件串联起来吧,那样线就远远不止3000米,而且由于现场干扰特别大,最好选择光缆通信。

网友C:
我觉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