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NXS系列运行跳7#饱和跳闸?求助!

楼主(2008-01-21):
有那位大虾知道,请不吝赐教

楼主:
有谁见过吗

网友A(2014-05-08):
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有点莫名奇妙。我是单独给板子上电,且点运行后报出的故障。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对于变频器报F7(饱和跳闸)故障,是指变频器控制板的运算芯片超负荷了,因此一般与控制板有关,可以尝试更换控制板试一下。

网友C:
要看多大功率的,去掉负载怎样?

网友A(2014-06-10):
跟控制板应该没有关系,我试过了,换了主板还是一样。把模块加上再供电就正常了。故障点还在驱动板上。就上管压降检测电路一样。不知道怎么屏蔽掉这个故障。

网友D:
是这个样子吗?还是小功率的。f7报警要区分的,如果先报f7,再报f1,先检查电机负载啊电缆什么的,然后空载看正不正常,正常,你安过流修理。还是不正常,你就要查驱动板 ,驱动带输出缺相检测功能的。主板同型号同功率的可以随便换,要不嘛,换了肯定报f40.

前几天一台报f40的几乎把我折磨死了。

vacon伟肯的东东还是有一手的。我广州郡控的 http://www.gzjunkong.com  欢迎交流15013099188王工

网友E:
楼上厉害啊!要伟肯配件找我!

网友F:
通过子代码可以大致判断出出故障的位置是在哪块板子的,

网友F:
楼主的变频器是多大功率的?FR4-FR8 还是FR9以上的?带不带制动的?

网友G(2014-08-29):
引用 网友B:
对于变频器报F7(饱和跳闸)故障,是指变频器控制板的运...

汗 那个应该报看门狗故障或者应用宏故障吧。。。

网友H(2014-12-28):
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我查了一下,是主回路正负打火引起的故障。下桥驱动A316没有输出了,维修好后,整机测试时运行就报饱和跳闸了,但是换一块驱动板就好了,请指教

网友I(2016-03-31):
请问楼主的报警F7是如何解决的呀?请不吝指教

网友J(2017-02-28):
我想问一下伟肯变频器NXS01006A2L1S SSA1A3 A500C3 75KW 690VAC是国内生产还是芬兰原装进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想问一下伟肯变频器NXS01006A2L1S SSA...

 看序列号

网友K(2018-07-25):
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难

网友L:
以前遇到过这个故障,把六路驱动光耦全换掉,机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