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量如何监控呢.

楼主(2008-01-21):
我在wincc5.1画面上作了个按钮,连接变量为m 300.0 我想时刻监控此变量,记录在哪一时刻操作此按钮,此变量为1了.不知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添加在“报警记录”里面

网友B:
如果是Wincc5.1,那么添加在报警记录中还不如使用脚本写入TXT文档中,理由是Wincc5.1采用Sybase数据库,对数据库的访问是很复杂且困难,报警记录条数有限,如果用户希望有所查询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写入TXT文档中,且TXT文档的操作使用C脚本很容易做到,定义文件指针,FILE *fp……类似的代码在普通的C语言教程中都能找到。

以上!

Good Luck !

楼主:
谢谢yuanle.现在有点思路了,不过具体来说,还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