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
请教:我在用PLC控制中,我的输入输出现在800米之外,其中输入输出点共有34点,用得着现场总线吗?

楼主(2008-01-21):
(无正文)

网友A:
不超过1200米,既可以用CAN,也可以用RS485.

楼主:
上楼前辈:
由于在远端的控制对象点数太少,而且输入输出信息也很集中,我是否可以考虑不用现场总线,而使用建远程I/O从站来解决问题,而且我就可以使用光缆来通信,应为控制现场是火车站,干扰特别大。
请问:抛开使用光缆,哪一个成本低,更合理。
烦请赐教!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