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有多大

楼主(2008-01-21):
兄弟这里有一加热炉想采用三相等电阻星形接法,计划总功率24KW,突然搞不清在这种情况每相电流多大了.这种情况每相功率多大呢?请各位多指教!多谢!

网友A:
每相8KW,电流36A。

网友B:
李春新说的没错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I=P/(1.732x380x1)=36A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每相8KW,线电流36A,相电流36A。

楼主:
多谢各位!还有一问题要是角接电流多大呢?

网友G:
3倍关系了

网友H: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A:
看来仁兄没学过电工基础。不管你什么接法,功率不变,线电流当然不变了;电热元件变为380V;较星接每相元件的电流降低到1/1.73,即21A。

网友I:
电流与电压、功率有关,再找到星角之间的变换关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