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问题?

楼主(2008-01-21):
有一风机转速有5000RPM左右,轴承是深沟球轴承,用瓦架安装,使用一个多月轴承就散了,请问是何原因?这么高的转速对轴承和润滑脂有何要求?

网友A:
这么高的转速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网友B:
风机有5000转的吗

网友C:
可以用好一点的轴承SKF等,要用耐高温的润滑脂

网友D:
同意楼上的一件,这么高的转速,瓦架的轴承强度不够,用高一点的封闭轴承和轴承座

网友E:
  风机的转速有这么高的吗?

网友F:
不用说5000就是10000转的也有,3000转的电机通过变速箱轻松达到,我公司有好几,能改成轴瓦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