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风机采用变频器节能的原理

楼主(2008-01-21):
常听别人说大功率风机采用变频器调速可以节约电能,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为什么采用变频器就能节电,如果用用其它方式不能节电吗,
如果还有其它办法不知道是什么方法。
敬请各位同仁能够不吝赐教。

网友A:
1.有节能的空间才能节呢!
2.如果你的风机,满负荷运行,或者没有满负荷但是压力或者流量达到额定值了,用什么器也节不了能!!
3.只有压力和流量有富余了,才可以使用其它东西使它降低输出达到节能,最简单的调节进气风门/阀门也是可以节能的.
4.使用变频后,也面临问题,原来的普通电机面临变频的"严厉拷打",绝缘问题\发热等等就出来了!
5.变频后风机并网也是个大问题!!在污水处理用风机曝气应用上,我一直建议用户使用变频时,每台风机单独供气,免得相互干扰!
哪位在污水处理应用上风机变频并网后比较稳定的请告之..我想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
如果我的风机压力和流量有富余,但是它的富余量并不是很大,那么我只是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调节电机转速
那么按照这个理论是不是长时间运转后就能够在不影响电机性能的前提下达到节能效果呢?

楼主:
Wang-fei:
你所说的电机将面临变频的"严厉拷打",意思是不是说变频器频率太低会导致电机发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