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我的选择行吗

楼主(2008-01-21):
   电镀生产线,理论1260kw,完全起动后达80%,我选的现场2000A的总开关,960*3的三相电源电缆。另从配电室出的专门供这个生产线的我是选的2500A的开关

网友A:
个人认为车间配电单组线路不宜超1500A容量,因多条电缆并联供电有时会因电流分配不均而造成过热.建议分两路供电.

网友B:
不要用电缆供电,建议用铜排可能会更好。

网友C:
用铜排是好,如果安装环境不允许,也只有用电缆了。

网友D:
960的电缆多长啊,怎么放的呀?真厉害

网友E:
960电缆是怎么连接上柜的呀?呵呵

网友F:
电镀生产线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G:
会不会小了

网友H:
960*3的三相电源电缆?提供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