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 上电显示F0053

楼主(2008-01-21):
MM440   45KW的,上电显示F0053

网友A:
I/O板上的24CO2数据丢失,写24C02或者换I/O板

网友B:
读I/O EEPROM信息时出错,或数据非法,
解决方法,1,检查数据
2,更换I/O模块

网友C(2008-02-24):
呵呵,楼上的照抄说明书。

网友D(2008-03-25):
程序有问题了,写程序24C02

网友E(2008-11-27):
换I/O板换I/O板换I/O板换I/O板换I/O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程序有问题了,写程序24C02

怎么写?

网友A:
编程器复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