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转矩输出问题?

楼主(2008-01-21):
要求变频器停止开始,转矩达到一定数值是松开刹车,开始运转.怎么做?谢谢,
变频器的模拟输出信号那种品牌能输出转矩?

网友A(2009-01-16):
ABB,富士,国产英威滕的模拟信号都可以输出转矩,其他的工作应该可以完成了。

应该需要判断是停车后输出的转矩到达才可以启动。这个帖子1年多了,也应该早就

解决。关注毕老师!

网友B:
不会吧,一年多了,怎么还在这里挂着

网友C:
“要求变频器停止开始,转矩达到一定数值是松开刹车,开始运转.怎么做?”

1、启动频率=(额定转差△n×极对数P)/60HZ,启动转矩为额定转矩;

2、启动频率=K(额定转差△n×极对数P)/60HZ,启动转矩为K倍额定转矩(K≤λ电机过载系数);

3、当变频器按你设定启动频率输出时,转矩即为额定转矩,所以变频器输出时就松开刹车;

网友C:
举例说明:

已知:4极电机,额定转速1440转/分

则启动频率 = (1500-1440)×2/60 = 60×2/60 = 2(HZ)

若设定启动频率为2(HZ)×2 =4(HZ ),则启动转矩为2倍的额定转矩;

网友C:
变频器输出时就可同时松开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