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8-01-21):
各位高手,小弟最近准备做一个小项目,需要步进达到1300转.
可是PLC发出的脉冲超过6000Hz后,步进电机就堵转,还伴随噪声!头大!
实在逼得没招了,还请高手们指教!
学生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是:xchb2795845@yahoo.com.cn

网友A:
加速度小一点,或逐步提速。你直接就发6000HZ当然堵转了。

楼主:
我用的是Fx2n的,用的是DPLSR指令,加减速时间从20ms到500ms都试过了.都没效果.

网友A:
你选的步进电机合适吗?有没有计算过扭矩等?

楼主:
请问逐步提速是不是把脉冲一段一段发出来?

楼主:
我现在是空载的.

网友B:
6000HZ相当于每秒30转,速度太快了,步进电机在低速下很稳,高速上会产生失步\噪音大\高速堵塞的现象.这也是步进最大的缺点.

楼主:
高手们有没有现成的程序啊,借小弟参考参考啰/
我的邮箱是:xchb2795845@yahoo.com.cn

楼主:
谢谢海阔天空任偶飞!
那我是不是非得用伺服电机啊?
上次我看到有人说可以啊.

楼主:
你好!SIREN,
请问我应该如何才能"逐步提速"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啊?难不成是我错了....

网友A:
1 不一定用伺服,用步进就是为了降低成本。何况,伺服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玩直线伺服时,就不能启动,后来降低了加速度才能动。
2 超过6000Hz后,步进电机就堵转。
你先发5000,然后延时几秒,再发更大的脉冲。
问波恩大侠和刘岩利吧!
我现在搞DCS,不搞运动控制很多年了!呵呵!

网友B:
还是用伺服好,虽然伺服相对有点贵,但是我司的很实惠,值得楼主您考虑.

网友B:
呵呵,可以发邮件我:rosezsy@126.com

楼主:
不知你卖的是什么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