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帮我算一下电机转矩

楼主(2008-01-21):
请各位大侠帮我计算一下电机转矩需要多大?
机床移动速度为1米/分,从0到1米需1分钟加速,最高转速为200转,工件及机床自身重量为3吨,没有其它切削力,采用直线导轨,丝杠采用5mm滚珠丝杠,步进电机与丝杠采用联轴器联接,

网友A:
楼主的单位是
帮您算算是应该在4N*M-6N*M取决于倒轨的摩擦系数
最好是选用6N*M的电机,86BYG350C 欢迎您来函致电咨询0755-33643798 www.redcyber.cn

网友B:
你是在选伺服电机吗?如果是,得考虑:1负载惯量比2短时间特性3连续特性

网友C:
偶也不会算

网友B:
电机轴总负载扭矩:1.3NM,电机轴负载惯量238.85kg.cm2,电机惯量按40kg.cm2,你需要的最大扭矩是大概6.49NM,但如果要是选伺服电机的话,这个只是参考,你应该考虑我上面说的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