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伺服控制系统方案比较

楼主(2008-01-21):
刚入行,问个初级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

查了些市场上现有交流伺服控制系统,常见的有2种形式:1.工控机+板卡(ISA或PCI总线);2.PC机+控制器(串口通讯),这两种形式是否仅仅是串口和总线通讯方式上的区别? 除此之外能否请教其他方面的技术差别或者说优缺点?

楼主:
两者大都基于DSP设计,ISA和PCI总线在速度和扩展性能上应该优于串口,采用总线板卡形式是发展趋势?

网友A: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板卡,什么控制器。板卡(控制器)提供什么功能,采用什么工作方式。

网友B:
刘斑竹的话里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分好坏的问题。

楼主:
我的理解:现有交流永磁同步电机伺服系统控制部分包括控制器(多与功率驱动部分集成到一起构成伺服驱动器,如科尔摩根BDS5系列),运动控制卡(如DeltaTau PMAC)和PLC,前2个原理应该更接近,我理解为运动控制算法通过微处理器(DSP)实现,上位机(PC)发送控制指令和设置相关参数,至于刘岩力老师说的板卡功能和工作方式,我想功能是控制模型和算法实现的,肯定不同产品功能侧重不同,但是不论是控制板卡还是控制器,主要技术原理还是一样的,不知理解的对不对,还请指点。

网友C:
总线串行化是一个趋势.PC的I/O如硬盘和LCD等均将采用高速串行总线,运动控制也是如此.
总线串行化的技术基础是差分技术和编译码技术.

楼主:
那似乎我还说反了,总之对板卡和控制器这两种方式的优缺点理解的还不透彻,缘于接触的少,看来还应多学习多了解呀,感谢回复!

网友A:
我在客户那里见过几种总线型的产品,由于各个控制器(驱动器)之间没有同步的时钟信号,在协同运动的时候,各轴的动作会有不同的延迟。因为我是卖运动控制卡的,所以,对总线型接触不多,这个现象是总线的问题,还是用户使用的问题,我还真不清楚。
性能上的问题,就真的是要对比具体的产品了,不能说哪一类一定强于另一类。

网友B:
总线型的基本上是趋势,但如果没有没有良好的技术支持,比如刘斑竹说的那种情况,那就不如模拟输出的运动控制卡了。

除了同步时钟这种最基本的要求,总线的速度,结构,开放性,以及和驱动器的配合都是很重要的。在总线型的系统中,一般驱动器是智能的,也就是至少包含了位置环,有的甚至包含了运动曲线发生器。虽然总线有延迟,但这个延迟是固定的,可以用软件的方法几乎完美地补偿。总线型的系统由于是完全数字的,系统的带宽还要比模拟的高。

我所经手的和接触的高速高精度复杂同步的系统,没有例外全部是采用总线型的。

网友D:
同步时钟信号应该是总线的优点。
目前总线的同步时钟不仅仅可以使用硬件同步时间,也有可能采用软件同步时钟。
总线控制和运动控制卡用于多轴控制,是实现同步的两种不同的控制方法。各有优势。

网友E:
西门子的simodrive 611U上的Profibus模块有带时钟同步的有不带的,使用时要注意,Profibus模块订货号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