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项电机调速故障

楼主(2008-01-21):
我们厂用的输送带是单项电机无级调速的,后来电机的最高速就比以前用时慢了不少。可换了调速器也还是慢,请高手大虾们指点。

网友A:
如是单相电容式电机,请检查电容器

网友B:
你的单相电机是5条线的吗?请检查测速线圈的接线或相关回路。

网友C:
可能是电容部分击穿,换一个好的电热器。

楼主:
是用一个速度控制器来控制220V  90W  5UF  的单项罩式电机。(可我已换过一个速度控制器)没什么效果,可电机里的电容在里面封的,也测不出来啊。要更换也不可能啊,老外的东西太小,哪有专修这电机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