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力距电机原理

楼主(2008-01-21):
力距电机的转子是空心的,我认为这样可以加强磁阻。但他的力距是怎么样稳定的。不清楚,它和变频器调速原理一样吗,请大虾指点。

网友A:
力矩电机工作原理与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一样,但转子结构不同,它采用电阻率较高的材料作为转子的导条及端环.力矩电机允许长期低速运转甚至堵转.力矩电机转子具有轴向通风孔

楼主:
那当它的力距发生变动。它又怎么稳定的呢。定子也是用变频来控制电流的吧,用变频器可以代替力距控制器吗?

网友B:
力矩电机是不是也可以用变柴油机器来调速

网友B:
力矩电机是不是可以控制输出力矩不受外界因素而变化

网友C:
  力距电机有直流和交流的,直流常在伺服及位置系统中做执行元件力距机,堵转转距高,电流小.其转子不一定都是空心的.AC的转子有的采用H62黄铜或全钢制成.稍大型都配有专用散热风机.
  配以相应的驱动装置.可以获得较好的四种特性
1恒功率特性2恒转距特性3.制动恒功率特性4制动恒转距特性

网友C:
抽空把特性曲线粘上来

网友C:
1恒功率特性
2恒转距特性
3.制动恒功率特性
4制动恒转距特性

楼主(2008-04-10):
请问常师傅,2恒转距特性的力距电机最常用,那应急时,用变频器控制转速也应该没问题的吧!

4制动恒转距的电机哪里用了?怎样制动的呢?

网友C:
呵呵.爱唱歌的电笔,用变频器控制大材小用了,变频器还是配以输出特性较硬的普通异步执行变速.距更为合适,力距机要达到不同输出特性调压就够用了

图4.是在一个直径固定的导辊上.在不同的速度下.传送一个物体,施于物件一各恒定的反张力.此特性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