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计数器和定时器值能大于999吗?

楼主(2008-01-21):
我看了一下西门子S7-300里的计数器和定时器,如果计数和定时值是通过内部存储器经常改变的话,只能0~999。我现在要0~2000,请问如何实行?

网友A:
你是说Timer的设定值范围是0--999,而你需要用到0--200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大可以把定时器和一个内部字串起来一起用.
仅提供参考!

网友B:
用计数器与定时器的配合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的效果。

网友C:
使用IEC定时器或者IEC计数器可以超越s5time或者计数器的BCD码的限制,缺陷在于需要加载系统的SFC来解决,占用MMC卡空间与RAM空间,问题在于这种代价是否值得?

网友D:
用计数器与定时器的配合可以实现

网友E:
一个计数器是999,两个不就是999的平方了.

网友A:
为什么一个计数器呢?自己用一个字累加不就可以了?
999 * 65535(或32767)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网友F:
2000=100*20

网友G:
用定时器加计数器。不过,西门子在这点上好像没有做好哈。需要改进哦

网友H:
我是用定时器和计数器一起来实现的

网友I(2008-03-16):
大家好,我是一名新人,哪位高手愿意帮我解释一下如何用定时器和计数器一起来实现这个功能呀?在这里先谢谢了呀。

网友J:
可以用一个系统功能块就可以了。范围可到32767   SFB0/SFB1

网友K:
300的定时器最大可到9990S

网友L:
建议看看廖常初的PLC300编程的书.非常好的工具书.里面有相关方面的说明.

网友M:
二个定时器串起用或者一个计数一个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