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120A空气开关能修么

楼主(2008-01-21):
FUJI的空气开关扳把断了能修么??有这种配件么?

网友A:
没发现有卖的,我们一般把坏的留下,做配件用

网友B:
我也是坏的留下来,几个配一个。

网友C:
如果是在根部断了,扳的时候,可以拿活动扳手卡住,然后往上或往下扳。你也可以打开盖子看看内部结构,也许会有其他办法。

网友D:
联系一下当地富士办事处试试,估计够悬。
楼上的用活扳卡住进行操作太不安全了吧,真是从根部断了,建议用平口钳钳住进行操作。

网友E:
我们坏的都扔在仓库呢,做备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