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1-21):
LENZE‘变频器跳SD2故障是旋转变压器错误请问各位高手那里问题。谢谢。。。。。。。。。。。。。。。。。。。。。

楼主:
LENZE型号9326’‘变频器跳SD2故障是旋转变压器错误请问各位高手那里问题/谢谢

网友A:
SD2故障是旋转变压器错误,你是在家里吧,屏闭,设C0586=3,监控器的SD2设置关了,设好后都要回到C003=1,保存到参数集1,,,,,,,有问题可到我的论坛上去讨论

网友B(2008-05-09):
也有可能是接头松动,我们厂经常出现(电机上的模拟测速机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