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923l与pc923可以互换使用吗???

楼主(2008-01-21):
 最近维修了一台海利普的变频器   驱动pc923l坏   现有pc923!
不知道pc923与pc923l能互换使用吗?

网友A:
可以互换的.

网友B:
可以。是一样的。不过最好要换的话一起都换掉。如果是炸机了。最好全部都换掉。

http://www.gzweixiu.com/

网友C(2008-05-11):
可以的 啊   一样的东西吗

网友D(2011-04-11):
不一样,我刚换过,直接就报OC了

网友E:
我也换过一个,也是可以正常用的!

网友F:
ke yi hu huan

网友G:
我也是修海利普的,当时代换过1只(新品),直接报OC,找了一只拆机的PC923L换上就好了!

网友H(2011-11-23):
可以直接互换的。换好以后测试一下驱动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