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端子排的办法????

楼主(2008-01-21):
年底检修发现好多端子排有污物,想要清洗一下。以前用过一种喷剂清洗,但不记得学名,是专门用于电气清洗的。清洗剂要求对记号笔的字迹不能有损坏因为端子上接了好多线,一旦洗掉就会非常麻烦,请同行谈谈有什么好的东东。

网友A:
没有听说你说的那种清洗剂。
一般都是做清扫。

网友B:
一般都是用压缩空气直接吹,如果太脏,就用酒精清洗。

网友C:
同意楼上。
还有就是勤维保,一个月至少一次,这样就不会那么脏了。

网友D:
高耐压电气清洗剂,市场上很多,在Google里捜一下吧。

网友E:
一般都是用压缩空气直接吹!

网友F:
如果灰尘太多的话,还是先用吸尘器吸一下,再用压缩空气吹。

网友G:
用高压压缩空气吹啊,端子不会很脏啊!如果脏的话就是你们太哪个了哈哈

网友H:
电气清洗剂比较贵,不合算。

网友I:
若无法停电,就用高压清洗剂好了.

楼主(2008-05-06):
主要是电柜的工作环境太恶劣了,粉尘比较大,还有粘性。

我试过一个礼拜清扫一次,但是没有办法,是一种浆料的粉尘。我现在用的清洗机效果是好的,就是对记号笔有清洗作用,

把我的线号都洗掉了。真无奈。不知道同行都使用什么清洗机?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J:
想办法把箱体密封吧,再装电箱换热器或电箱空调13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