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读VB的数据?

楼主(2008-01-21):
我用VB读了PLC的数据,以前是用INTOUCH做上位机,会读,现在用户要用WINCC,WINCC这么设置啊?

网友A:
可以在VB里做OPC客户端访问WinCC的OPC服务器,当然也可通过DDE或WinCC运行时对象

楼主:
在INTOUCH里就是做DDE的,可在WINCC中不知道这么做。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