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与ACCESS

楼主(2008-01-22):
组态王变量已经通过SQL记录体 连接 可是当组态王变量数据发生变化时 为什么没把数据记录到ACCESS数据库里呢

楼主:
数据库里始终没数据 ! 不知为何
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你查看一下信息窗口,组态王和数据库连接了吗?sqlconnect函数。

网友A:
你的数据库里的表格是通过什么建立的,是自己手动建立的,还是通过表格模板创建,记录体和表格的字段名称和顺序是否完全一致,表格里的数据类型与变量是否一致。
数据不会自己记录到数据库中,通过sqlincert插入。

楼主:
sqlincert插入 是要手动 插入吗?
那样不是很麻烦??

楼主:
或者 通过什么 条件 可以触发 sqlincert 函数??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查了组态王的文件,SQLCONNECT正常,建立新表也正常,但是新表里就是 SQLINSERT 不了。
核对过无数次表格模板和记录体了,无错。
更奇怪的是,从元月开始用到现在,元月17日的ACCESS有数据插入,其他的都没有。
高手指点一下原因

网友B:
已经搞定

网友C:
有很多例子.找一个照着做一遍.再自己做.呵呵

网友A(2008-02-27):
to kik:
请问你是怎么搞定的呢?我原来遇到插入不进去的情况是因为数据的长度与数据库中设置的不一致,在加上我在上面的几条,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2009-04-18):
请问,用access 自己做的表 组态王能操作吗?这个问题我很郁闷的,急

网友E:
在
www.goko123.com
上下载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