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无泄漏的恒压系统设计求助

楼主(2008-01-22):
系统中需要0.3MP的恒定压力,目前采用空气压缩机向一个容器内打压0.8MP后接一个减压阀,调定减压阀出口压力为0.3MP,从而提供给系统0.3MP的恒定压力,系统本身没有压力泄漏。问题是减压阀存在泄漏现象,工作一段时间后,容器内的压缩空气就被泄漏拉,导致系统压力无法保持0.3MP。

网友A:
我们在全自动压力变送器校验台上是动态调整达到恒压的效果的.

网友B:
你们是不是打完压后空气压缩机会停掉,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在调压阀后装一质量好一点的手阀,打好压后直接关掉手阀,如果空气压缩机一直不停的话应该不会出现以上现象.

网友C:
用好点的PCV呀,除非你系统比较小。

楼主:
打压结束却使压缩机停掉,不过后面有单向阀,而且经过反复测试证明唯一泄漏的地方就是减压阀。如果没有泄漏是恒压的,现在就是要打压以后压缩机停机在连续几个小时内维持给动力系统0.3MP的恒压,中间不能泄漏,否则压缩机又必须工作。pcv是什么?

楼主:
系统确实不大,压力也不高,才3公斤,储气量也很小,所以对泄漏要求高,要求压缩机几个小时才能工作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