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损坏的问题

楼主(2008-01-22):
请问:如果接近开关正常损坏时(正常时为常开,动作时为常闭)其输出状态是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A:
什么样都有,我们维修时都碰到过,一般判断是没有靠近金属也亮灯是常开故障,碰到金属不亮是常闭故障

网友B:
有时,该有输也时没有输也,就是有问题。该没有输也时有输也,也是有问题。

网友C:
两种都有可能

网友D:
接近开关的二种损坏情况--开路和短路,内部电路故障使输出晶体管不导通,其现象就是开路;输出晶体管击穿,接近开关短路。使用中短路的故障较少。

楼主:
谢谢!
使用过程中发现接近开关损坏时有开路和闭路两种状况,但大部分是短路.

网友D:
出现短路的情况是你应用的问题,应在继电器并联二极管,吸收自感电压,防止击穿输出晶体管。

网友E:
接近开关正常损坏时(正常时为常开,动作时为常闭)其输出状态有常开还有常闭两种情况。

网友F:
我也经常碰到接近开关短路的情况,求助李工,二极管如何选型呢?

网友D:
IN4007一般情况可用,600V1A

网友G:
皆有可能!

网友H:
一般情况是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