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大侠请指点学生几招

楼主(2008-01-22):
小弟最近准备做一个小项目,需要步进达到1300转,用的是三菱PLC,
可是PLC发出的脉冲超过6000Hz后,步进电机就堵转,还伴随噪声!头大!
实在逼得没招了,还请大侠指教!
学生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是:xchb2795845@yahoo.com.cn

网友A:
这是步进性能的问题吧,找找高速下仍能提供较高扭矩的步进电机产品。 期待老波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步进电机没有用那么高转速的,一般300~600左右,我建议用伺服会好一点。

网友C:
同意楼上2位的说法,目前的通用步进转速估计都相对有限,不知楼主对1300rpm下的转矩有何要求?

早年间用过华大电机和杭州中达的功率步进,110,130机座的,高速型,但是是可以达到1500rpm的,不过那么高速时力矩就几乎没有多少了。

网友D:
没有看电机的转矩和转速的关系图就选电机所造成的!

看厂家提供的曲线图就清楚了,步进电机很少有这种解决方案

就像小汽车一般只能装几个人,你要问有没有装50人的小汽车?
那是大巴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
谢谢波恩!
我心里有个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