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22):
怎么做一个点动按钮呢?就是信号1送出去,然后停留一段时间(FIX中有Pause命令),信号再返回0

网友A:
脉冲会做吗?

楼主:
常脉冲会做啊,就是信号一直送出去。FIX中点动按钮可以做成:先送出去1,然后停留0.5S执行,再执行送0。可IFIX中我找不到暂停的语句。

网友A:
换位思考,上位机不会编在下位机编不就行了!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Pause函数:
Public Sub Pause(PauseTime)
Dim Start, Finish

    Start = Timer    ' 设置开始暂停的时刻。
   Do While Timer < Start + PauseTime
        DoEvents    ' 将控制让给其他程序。
    Loop
End Sub
可在本画面中使用,语句为 Pause 时间值(例如:2)   单位是秒,不能改变单位
可问题是:此函数只能在本副画面中有用。若其他画面也需要用,要重新写一遍。怎么办?

楼主:
恩,原来是这样:写全局脚本前建的画面都不会有这个全局脚本,后面建的画面直接有此时写过的全局脚本,而不需再重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