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闪烁电路

楼主(2008-01-22):
小弟最近搞一个报警装置,要求灯闪烁来报警。
请各位高手能否告诉小弟最简单的闪烁电路。
我现在使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可是灯亮的时间2秒钟,但是灭的时间却很短。
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用最少的元件实现灯亮两秒灭两秒。
谢谢。

网友A:
有专门的脉冲时间继电器

楼主:
呵呵,我手里只有普通时间继电器。

网友B:
会一点电子技术吗?如果会那就太简单拉,2块钱就搞定,用不着你那几十块一个的继电器。

网友C:
把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串在时间继电器的线圈中就可以了,不用中间继电器。

楼主:
谢谢各位。主要是因为报警灯功率较大,100瓦的灯泡,电路板肯定安装不好装。
本来想利用现成的东西。
看来不好弄。
决定在PLC内改程序得了稍微麻烦点。

网友D:
建议你使用往复式时间继电器
或是用汽车的闪光器

网友E:
警灯的原理,一个小电机带一个反光罩,或者买现成的,我们买现成的声光报警灯才10多元一个

网友F:
我现在使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可是灯亮的时间2秒钟,但是灭的时间却很短。

你是不是把灯和其中一个时间继电器并联的?两个继电器工作状态不一样的,你并联错了,把你的灯和另外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G:
100瓦的灯泡作报警灯?用一般信号灯不行吗,难不成有什么特殊要求?你准备停2秒开2秒,那估计要不了多久就得换灯泡。
有PLC,建议你还是先从PLC程序上面想办法。

网友H:
有产品出售你何苦要自己搞。工厂电器应选标准件、通用件和易购件,成本低易安装和维护。

网友I:
1、用两个时间继电器T1、T2(通电延时);
2、灯串TI的延时断开的常闭触点接入电源,灯亮;
3、时间继电器T1的线圈串时间继电器T2的延时断开的常闭触点,接入电源,时间继电器T1延时两秒,灯灭;
4、时间继电器T2的线圈串时间继电器T1的延时闭合的常开触点,接入电源,时间继电器T2延时两秒,灯亮;
5、这样灯亮两秒,灭两秒,不断闪烁!

网友J:
用一个电容一个直流继电器就能实现,只要电容容量选择合适就行,不要动不动就PLC,我不懂plc,但我知道很贵。

网友K:
  呵呵.电源容量够的话,去汽车配电搞一个.转向闪烁器就好了,有12.及24V的.

网友L:
有现成的卖,220V的,通电就闪

网友M:
有现成的,声光报警灯才10多元一个.也可自做,用电子元件,2块钱就搞定.我做过.这种电路,用不着几十元的继电器.

网友H:
为什么不买成品。

网友N:
就是啊!用个闪光继电器!

网友O:
用一个1000微法的电容并联在继电器的线圈上,在加上一些必要的连接就可以实现你的设计了。

网友P:
用双稳太触法器电路!!

网友:
四面上什么样的报警灯都有,何必要自己弄呢。。。而且市面上的都便宜得很。。。

网友Q(2009-08-19):
有闪烁的灯卖的,直接去 采购

网友R(2010-02-23):
小弟最近搞一个会动的老虎花灯,用一个130瓦的电机驱动,要求电机正转5秒,停10秒,反转5秒,停10秒,循环。控制元件为普通的时间继电器。请前辈们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