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控制程序

楼主(2008-01-22):
各问老师大家好!我前两天说过!PLC是万能的!可是我今天碰到啦好多问题!逻辑都分析不明白啦!谁帮我分析一下好吗!
有一台真空泵抽真空用的!负压传感器!电机带动真空泵,由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变化来控制电机的开关!
由于当时没考虑到真空度的变化很大,所以不可能理想的控制,使电机频繁启动,一分钟起停一次,这样肯定是不允许的啊!
真空度在-40时电机启动,-60时正常工作,-70电机停.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在真空罐中加一个电磁阀.
过程是这样的,
40时电机启动----60时运行在工作状态-----66以上时打开电磁阀(可以降低里边的真空度)
-------66以下时关闭电磁阀---------70时停机.
但是这个电磁阀的工作状态应该是有一个时间段的!请问这个时间段应该怎么加到里边哪!
比如说只在工作5分钟以内动作,5分钟以后就一直关闭啦!

网友A:
不说程序,单说思路。
我个人感觉:不应该是66以上打开电磁阀,66以下关闭电磁阀;而应该是66以上打开,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后关闭。至于其他的象40 60 70之类的值,要看你工作要求了。

楼主:
延迟不行啊!一延迟不就到70以上啦吗!70以上就停啦!

网友B:
可不可以加个变频器.来缓解电机的频繁启动

网友C:
加变频来频繁起动电机比较好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在到达70及40时加很短的延时呢,避开临界状态。

网友A:
TO 欢欢123:
你是在电机管道处加电磁阀?你的意思是保持真空度在60-66之间、最多不超过70??。。。  那你说的“66以上时打开电磁阀(可以降低里边的真空度)”这个是什么意思?不是往里面加空气或其他介质吗?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打开电磁阀就可以进来气体啦!真空度不就小啦!就不会达到70以上啦!
里边的介质开始是空气!工作的时候里边是水!如果水管里边的水满的情况下这样真空度就回迅速提高,如果水不满的情况下就回迅速下降!如果要是能不用变频最好不用啊!那东西狠大!再就是价格很高!
我是加啦延迟啦!但是不知道这个延迟应该加多长时间!时间太长啦怕在出现故障的时候不停机!造成事故啊!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春华★秋实在 2008-1-22 15:24:00 发表的内容:

我个人感觉:不应该是66以上打开电磁阀,66以下关闭电磁阀;而应该是66以上打开,…
--------------------------------------------------------------------------------------------
66以上打开,这样不是小了吗?延时关闭它。

楼主:
哈哈!误会啦!是负压!因为里边是真空的啊!HOHO~~~~~

网友A:
本来想写一个程序的,结果一看,有点不对劲。
您说真空度40启动电机,那么电机启动前怎么得到的真空?另外,您说的40单位是什么?如果是Pa,那么电磁阀打开的时间可以很长;如果是kPa,就要慎重了,另外,您的电磁阀DN多少?

网友E:
在进气端连接一个缓冲罐,容积根据用气量选择.这样可以减少真空泵频繁启动.

楼主:
哦!是这样的!单位是KPa!
你想啊!开始真空度是0啊!低于70Kpa当然会开机啦!到70以后就保持这个压力啊!到40后再开机啊!

如果加缓冲罐是不是得占地方啊!我这里地方有限啊!没办法~~~~

网友F:
既然是用PLC为什么不多设置一个压力传感器,分别检测40和60,然后用互相锁定的方式就可以设置成一个区间了

网友G:
你使用的2个真空阀,A阀加在真空泵的吸气口与设备之间,B阀一头加在A阀与真空泵之间另一头对空(最好加格空气过滤器和限流阀),这样可以长期开机,真空度到了下限就可以关闭A打开B,真空度不够了,再关闭B打开A,AB之间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延迟一下。如果更简单就直接使用A一个就可以,真空泵是可以长期在吸气口被关闭的情况下工作的,就是负载比较大。

网友F:
IF 40 -, 60- OUT +
IF 40+, 60- OUT+
IF 40+, 60+ OUT -

楼主:
标准触点的方法比较好啊!我下次这样实验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H:
一个带电触点的负压表和电磁阀就行

楼主:
这个想法比较不错啊!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再有一个信号就可以拉还有带触电的负压表啊!哈哈~~~~!谢谢!我去找一个看看~~~

网友A:
坚决反对用负压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2008-03-05):
带触点的负压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你的功能了,需要-40和70时分别有翻转才行,一个负压表似乎不行的吧;至于你要用延时或者预留点量程启停的方式就看实际效果了,比如-42启动,-68停止,看你这个气路特性了

网友I:
加变频器呀,我们厂里的怛压供水就是这样的。

网友J:
如果,负压

网友K:
我感觉不需要用变频器,如果长期开机对电机也不好,40时电机启动----60时运行在工作状态-----66以上时打开电磁阀(可以降低里边的真空度)
-------66以下时关闭电磁阀---------70时停机.中间用带电触点的负压表和电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