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模拟量

楼主(2008-01-22):
在s7-300中有fb41、42、43功能块和sfc105、106系统功能,谁能帮我解释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处理模拟量时,什么情况下用fb,什么情况下用sfc。

楼主:
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A:
FB41/42/43分别是连续调节、步进调节、脉冲调节;一般的阀门调节都是用FB41,比较常用。FC105/106是处理模拟量的,就是字与测量值之间的转换,也可以自己做此功能。
SFC105/106我一点也不懂

楼主:
比如有一个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读变送器的4-20Ma的模拟量输入。根据程序输出一个0-10V的电压,应该用那几个块啊。

网友A:
TO xxt:
读4-20mA,您可以用FC105,当然这个可以自己写一个简单的程序;输出0-10V可以用FC106,这个也简单,可以自己写;如果你要用输入值控制输出,那就需要FB41(PID),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自己写了。
注:具体可以参考《西门子系统功能块中文说明书》  大小:5.3M

网友B:
好 很好   这次我又学到了东西 非常感谢

网友C:
FB41,42是做PID的
FC105,106是输入模块采集信号的
两回事

网友D:
不管电流还是电压,输入到PLC均为0~27648的值,用FC105将此值转换为工程值,运算结果通过FC106转为0~27648的值输出。运算过程需要PID控制时,使用FB41。SFC是系统功能块,不能自己写。

楼主:
我看见FC105/106这个块里面的内容是空的,还要自己编写程序吗?如果是要自己编写程序,那么FC1/2来处理模拟量不也可以吗,怎么还都是说用FC105/FC106呢,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E:
FC105处理模拟量的输入,FC106处理模拟量的输出

网友F(2009-03-23):
不错  学习了  但要具啊 体

网友G:
具体看FC105/FC106的帮助

网友H:
你可以看看FC105/FC106的解释,但是如果不是要求很高你也可以自己做模拟量处理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