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在rsview se画面中显示及打印报表

楼主(2008-01-22):
如题,谢谢各位了

楼主:
大家帮忙啊

网友A:
只知道是通过VBA来做,把数据库(报表的数据已经写到数据库中了)中的数据导入到excel表格中,再打印出来。主要的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B:
有很多方法,不过VBA和DDE是比较常用的方法了.

网友C:
我用rsview做过一次
是自己写了一个数据查询显示及报表打印的软件与工程项目配合使用的
rsview中好象没有报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