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高压电容

楼主(2008-01-22):
我厂用1250KW电机,功率因数0.8,额定电流140,额定电压6KV,采用三只120千乏就近补偿,三只电容为行星连接,为何把此电机启动起来候,功率因数会由0.9降到0.7,电容为BWF6.6/1.732-120-1W,实测电容26.4uF,额定输出120千乏,为西电集团制造,

网友A:
电容星型连接?

网友B:
"我厂用1250KW电机,功率因数0.8,额定电流140,额定电压6000KV,采用三只120千乏就近补偿,三只电容为行星连接"呵呵额定电压6000KV世界之最啊!应为6000V吧!三只120千乏即360KVAR也对啊! 三只电容为行星连接有图吗请把电容详细参数说一下!

网友B:
“三只电容为行星连接”就是星接吧!"电容为BWF6.6/1.732-120-1W,实测电容26.4uF"单只电容上有几个接线柱啊!是有两个吗?如是这样那实际总补偿容量远远不到360KVAR啊!欠补!

网友B:
不应仅是欠补引起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力率表的接线有关!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