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火线,只控制其中一相,合理吗?是否有相关标准?

楼主(2008-01-22):
两相火线,只控制其中一相,合理吗?是否有相关标准?
我公司新购置的铜焊机电源为两相380V供电,电源的通断由接触器控制,但此接触器只控制其中一相火线,另一相火线直接与铜焊机线圈相接。即此铜焊机在不工作的情况下线圈上也有对地220V电压,对另一相火线380V电压。我们要求厂家改造为铜焊机的两相电源线改为均通过接触器的控制来使其通断,以保证人身及设备的安全。请问各位高手我们的要求合理吗?是否有这方面的国家标准?谢谢
具体的国家标准是什么??

网友A:
不知道有否这方面的标准。
但我同意楼主的观点,以控制两根相线为宜。

网友B:
我也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绝对是不可以

网友D:
合理要求。

网友E:
安全第一,以人为本!

网友F:
楼主的要求合理。

网友G:
这个有新国标吧

网友H:
难道接触器就一对触头?

网友I:
有的切割机也是类似的控制方法,不同的是切割机的控制的是两相火线,电机始终都带电。厂家这样干是有原因的。省钱呀!!!!

楼主:
我找到了,在《GB15579.1-弧焊设备 第1部分:焊接电源》中
10.7电源通/断开关装置
若电源装有通/断全极开关装置(如开关、接触器或断路器)时,则通断开关装置应能:
a) 通断所有非接地的电源线,并且
b) 清晰地显示线路的通断,并且
c) 规格应是
____电压:不低于铭牌所示值
——电流,不低于铭牌所示最大输入电流有效值

网友J:
只控制一相火线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K:
控制两相更好

网友L:
学习!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M:
开利冷水机组也是这样的,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

网友F:
不会吧,开利也这么做,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N:
看接触器前有没有开关.

网友M:
有一把隔离刀,不过在隔离刀没有断开时,电机就始终带电!

网友N:
不工作状态与不带电状态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