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穿刺方式是否可行

楼主(2008-01-22):
室内长的输送皮带,有500多米长,是由许多节小皮带组成的,由30多台小电机驱动,最大不超过4KW。
皮带与皮带之间没有机械连接,所以启动和停止是可以一段一段启动的。皮带上还有一些传感器。
MCC柜只能装在头或者尾,如果采用集中供电的方式,每台电机需要一根动力电缆。
想把它改为分布式供电方式,就是我拉一条主电缆在皮带下面的桥架,通过穿刺电缆夹,分别取电到各个(或者一批)电机的就地小控制箱。通过总线IO,每个箱子里面放几个IO以控制。
这样,动力电缆,控制电缆,传感器信号电缆会不会省很多?
问题在这种穿刺方式是否可行?楼宇强电好像已经这样搞了。

楼主:
这样搞,主电缆选型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呢?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B:
这样做,控制是不是有点麻烦?

楼主:
穿刺电缆一定要单芯的吗?

网友C:
没必要这么做。如500米分5个控制箱,每个控制箱接6台电机,5段的供电电缆可选不同截面,第一段70平方,第二段50平方,在第二个控制箱中接头;第三段35平方,第四段25平方。这样做节省电缆还不用穿刺,在大电流情况下,穿刺不可靠。

楼主:
楼上建议很好。
我也是当心安全,迟迟不敢决定,还是采用集中式MCC,一次投资多点,但以后的维护工作少很多。

网友D:
李纯绪的方案可行。

网友E:
李纯绪的方案可行

网友F:
穿刺不可靠,最好还是用分线箱分段控制.

网友G:
下面引用由lly在 2008-1-23 11:11: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建议很好。
我也是当心安全,迟迟不敢决定,还是采用集中式MCC,一次投资多点,但以后的维护工作少…
--------------------------------------------------------------------------------------------
其实这是心理因素,可以看看穿刺连接器厂家的技术说明,符合要求就行。

网友H:
李纯绪的方案很好,我也这样干过,我是选纸机,线路很长有200多米,负荷每台不大只有3kw,我是前面的电缆大,后面的电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