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设备维护的请进

楼主(2008-01-22):
我是搞设备维护的,想和同行们探讨一下设备日常维护的一些问题,如:配电室,变频器的清洁,PLC的清洁问题,还有直流电机及除尘和过滤网。想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A:
用吸尘器吸净表面的灰尘
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B:
运行时最好不要去动设备,有停机机会时用吹风机吹扫。

网友C:
记得停总电源后才搞,否则会造成粉尘短路

网友D:
呵呵,停电.空压机伺候

网友E:
用气泵清扫.

网友F:
我一般就是用电吹风和刷子来解决问题!

网友G:
直流机清理最好别忘了清理碳刷粉,因为直流机运行久了碳刷的绝缘处会聚集很多碳刷粉从而产生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