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位置环有什么比较好的控制方法

楼主(2008-01-22):
目前,我用的是比例加前馈的方法,个人感觉效果不是很好!看安川的说明书,感觉他们用的也是比例加前馈。另外,也听别人也说过,用前馈加微分分离PID的方法。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可行的方法?有什么感受没?

网友A:
我看到的也是比例+前馈。

网友B:
前馈如果不与位置规划在一起,效果差很多了。如果是频繁变速的情况下,效果就更有限了。

楼主:
TO 刘岩利:
位置规划是什么东东啊?
感觉位置规划应该是上一层的事吧?象机器人手臂的位置规划。

你觉得应该怎么配合使用了?

楼主:
请刘岩利和波恩等高手解答啊!

网友C:
位置规划是上一层的事,不过位置规划的结果直接影响位置闭环的执行效果,“比例+前馈”这种最常见位置环算法(之一)中,前馈多为速度前馈,即一阶前馈,可以有效应对恒速条件下的位置滞后问题,但很难应对速度频繁变化的场合,因此上一层规划对其的影响也就可以想见了。

网友B:
感觉位置规划应该是上一层的事吧?
当然。但是脱离了位置规划的前馈,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不能提“前”知道运动状态,还能“馈”些什么。

楼主:
TO 波恩,刘岩利:
除了“比例+前馈”,还有什么方法吗?
欧美的产品都用的是什么方法啊?

网友D:
比例积分+前馈

网友E:
各位大吓:能写出比例+前溃的传递函数吗,前溃是百分比,是什么的百分比呢.

楼主:
TO firstrazor:
比例积分+前馈是欧美的做法吗?

网友D:
个人经手过的欧美系统基本都是比例积分+前馈

网友C:
个人以为位置环加积分应该谨慎,尤其是在切削和加工设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