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压怎样产生高压电场呢?

楼主(2008-01-22):
知道的说一下,先谢了

网友A:
静电喷涂的高压发生器是采用变压器升压后倍压整流。现在高压发生器的种类很多,你要求是AC还是DC?电压多高?

网友B:
是呀!楼主说清楚一点.

网友C:
用变压器可以升压啊! 你要多高电压?

网友D:
电厂水泥厂里常用的电收尘器的原理!

楼主:
我想问的就是电场的除尘,拆一家公司做的产生高压的装置,(不知道是不是在侵犯人家的专利),大概是10KV的,里面有线圈和整流用的二极管,还有场效应管,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输出的线离大概20毫米就有电火花,谁知道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大型的静电除尘装置是用变压器升压或用可控硅逆变的升压,小型静电除尘装置的高压发生器,与开关电源的原理一样,交-直-交-直。你所说的场效应管就是开关管。10KV做电除尘不行,小型的装置静电电压在20KV左右。

楼主:
高压怎么对人是不是没有什么危险,我碰到了只是有点感觉,是不是开关管产生高频磁场,再通过线圈产生高压,后经过整流就成为高压电场了

网友A:
高压静电场对人没危险,但有打伤的可能。

网友E:
你的是不是静电棒啊,或者静电消除器上面的啊,上面就是10KV

楼主:
不是的就是用于静电除尘的高压电场,就是有20KV,把油气都变成焦碳了,清理还很费劲

网友F:
电视机的高压包、汽车的打火线圈、公安手里的高压电棒、高压闪光灯、……

网友G:
加个变压器不就完了

网友B:
高压怎么对人是不是没有什么危险,我碰到了只是有点感觉,是不是开关管产生高频磁场,再通过线圈产生高压,后经过整流就成为高压电场了?
你自己分析得也不错吗!怎么不相信自己的断定呢!

网友G:
下面引用由FF帆在 2008-2-16 9:46:00 发表的内容:
  高压怎么对人是不是没有什么危险,我碰到了只是有点感觉,是不是开关管产生高频磁场,再通过线圈产生高压,…
--------------------------------------------------------------------------------------------
我说老兄呀,对人有影响的不是电压,而是电流,你听说过吗?过去有小孩玩风筝,飞到高压变压器上,触电后经过抢救活下来,而玩铁片的小孩,将铁片插入插座后电死了,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H:
电收尘,高压整流变压器输出电压都在7万伏以上,空载电压可以达到10万伏,就是用变压器,升压,次级匝数比初级多很多倍.

网友I:
电除尘就是用这个原理,它是靠整流变压器来提高电压的

网友B(2008-03-05):
靠整流变压器来提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