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试验变压器故障分析

楼主(2008-01-22):
控制箱内的控制回路升压正常,输入、输出正常;连接导线用万用表欧姆挡测试,也显示正常;因此判断可能是高压试验变压器故障。从原理图可看出,高压试验变压器有三个同芯线圈——原边线圈、高压输出线圈、仪表专用线圈。工作时,控制箱内电压回路接通后,通过自耦调压器的调节,使高压试验变压器的原边线圈与高压输出线圈的比例关系不变,而其匝数远远小于高压输出线圈,故从仪表上可读取升压值。将试验变压器拆开后检查发现,变压器原边线圈、高压输出线圈均无异常,而仪表专用线圈有明显的过热痕迹,因此判断为仪表专用线圈烧毁。
检查仪表线圈,其所使用导线为0.3mm2。分析烧毁原因,应该是由于线圈芯线的截面积较小,载负荷能力差,致使在仪器升压工作过程中当泄漏电流较大时,将线圈烧毁。仪器两次故障现象相同,均是该原因造成的,由于线径是在设计装配过程中选型决定的,所以在上次返厂修理时,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