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

楼主(2008-01-22):
电磁流量计的适用:
电磁流量计只能在正压的工艺管线上安装使用,前置直管段长度5D,后置直管段3D,测量精度可达±0.5%~±1%,量程比1:20,介质温度不能超过120℃,压力不能超过1.6Mpa,流速不低于0.3m/s,被测液体最低导电率>20μs/cm。被测介质不能含有较多的铁磁性物质及气泡,不能用于气体、蒸汽、石油制品等非导电性流体。

电磁流量计的投运步骤:
1、 打开阀门,使液体充满系统;
2、 排除泄漏点,如法兰一侧出现泄漏,可将对侧法兰螺栓每次松半扣,同时应上紧泄漏侧螺栓,此法如不能奏效,应拆下变送器检查衬里,如衬里有损伤,可用纱布打磨处理;
3、 排除系统内残留气体;
4、 接通变送器和转换器电源,通电预热;
5、 关闭阀门,使变送器内充满静态液体;
6、 检查调整转换零点;
7、 重新打开阀门,达到100%流量,检查输出是否稳定和正确。

电磁流量计的接地注意事项:
电磁流量计变送器外壳、屏蔽线、测量导管及变送器两端的管道都要接地,且单独设直接地点,绝不能连接在电机电器等公用地线或上下水管道上,转换器部分已通过电缆线接地,勿须再行接地,以免因电位不同而引入干扰;变送器和转换器必须使用同一相电源,否则由于检测信号和反馈信号相差-120°相位,致使仪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2008-02-22):
谁有靶式流量计,型号SBL,规格DN80,DN50,饱和蒸汽用,碳钢材质,法兰安装,就地显示累计流量和瞬时流量。13705580035电子邮箱AHFYZHF66@163.COM

网友B:
问个问题:在电磁流量计安装时,如果配了前后直管段和磁过滤器,还需要配套法兰吗?能不能直接焊上?

网友C:
很好很强大: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2-25 14:13:00
    问个问题:在电磁流量计安装时,如果配了前后直管段和磁过滤器,还需要配套法兰吗?能不能直接焊上?

     看现在管道上是否有配对法兰,如果有那么就不用配法兰了。如果现场管道上没有配对法兰,那么就得配两片。

网友D:
呵呵,电磁流量计一般都是法兰对夹式的

网友E:
如果是大口径,需要阀兰,如果是小口径,可以不用,直接对夹即可.

网友F:
多谢大哥的分享啊
学习了

网友G:
谢谢你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