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A5上电报Err7求助

楼主(2008-01-23):
我有一台东芝VF-A5,30KW变频器,原来故障是上电没显示,修好后交给客户正常使用一周后又坏了,上电就报Err7,查了好久也找不到故障所在,现在上电大接触器不吸合,风扇也不转,大接触器同风扇都是由小继电器来控制的,是故障封锁了,不知是否会是主板的问题?请东芝VF-A5维修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东芝VF-S11-4037PL-WN(2)通电显示“Err7”,有开关电源的那块主板已坏

网友B:
err7是输出电流检测不正常,检查检查驱动板 13522320288

网友C:
东芝VF-A5 30KW变频器我有整机配件!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0510-86620885

网友C:
东芝VF-A5 30KW变频器我有整机配件 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0510-86620885

楼主:
是啊,err7是输出电流检测不正常,驱动板也仔细的检查了,也发现不了问题,请东芝VF-A5维修高手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请东芝VF-A5维修高手再指点一下,谢

楼主(2008-03-05):
这台老大难的到现在还没搞好,请东芝VF-A5维修高手再指点一下,谢

网友D:
电流检测光藕换了试试,是什么型号的光藕呢?没记着是什么型号的了.线排有没有松,CPU脚边有没有灰尘.

网友E:
东芝VF-A5  无显示一般是什么问题,请东芝VF-A5维修高手再指点一下,谢

楼主:
楼上朋友,开关电源上电解电容换一下,问题有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F(2010-03-24):
东芝VF-A5 30KW ERR7的兄弟弄好了没?我也遇到同样故障估计是CPU板上运放坏了。。。。。!

网友G(2010-06-29):
CPU坏了,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