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关于安川变频器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8-01-23):
我遇到一台安川G7 160KW的变频器出现一点问题,就是一直报OL2(过电流)的故障,参数都调整到位了,排除操作人员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可能导致这种故障出现吗?不过有一点就是操作人员操作时,动作有些快,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A:
加速度可能太大

网友B:
是否电流长时间运行在额定状态(变频器的电流),OL2是指电机过载.可以把电机保护取消

网友C:
变频器选小了.

楼主:
对了,还有一点,就是楼上那位说的,变频器是否小,电机是变频器专用电机,110KW,如果小了,那么该选多大的变频器呢?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选择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2fun: 说的很对,的确是设置了电机保护,多谢,但是如果把电机保护去掉了,是不是对变频器不好啊?时间长了会烧毁变频器吗?

网友D:
学习一下!
也正在使用 G7

网友B:
要看电机的实际运行电流,如果超出太多要考虑,对变频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C:
OL1是电机过载。

网友E:
你那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多谢 2fun,朋友的指点,明白了

网友F:
我以前也碰到过,用在冷却风机上,后面发现是风机和电机不匹配。

网友G(2008-03-04):
看看电机的实际电流和负载类型,负载是不是会瞬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