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分析一下这个怪问题

楼主(2008-01-23):
昨天晚上车间的照明突然不亮了,照明用的是个2P断路器,电源是从一个250A3相断路器的C相引出来的,现在的问题是送上2P断路器灯不亮,用电笔试2P进线没有电,250A进出线C相没有电,但是AB相有,断开2P短路器再用电笔试却显示有电,现在我把2P短路器的电源从250A的A相引出,问题解决了,灯也亮了,再用电笔试三相全都显示有电,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电源C相断了。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可能前端电源缺相.

网友C:
1.250A进出线C相没有电,但是AB相有;
2.断开2P短路器再用电笔试却显示C相有电;
应该是缺相,C相没有断。

网友D:
C相开路,或者接触不良;

断开2P短路器再用电笔试却显示有电-----感应电

网友E:
 有没有用电压表实际量过啊,很少可能就是C相虚接了,带上负载后就不会亮,用电笔量却亮!

网友F:
可能就是C相虚接了,带上负载后就不会亮,用电笔量却亮!

网友G:
下面引用由沧海一黍在 2008-1-23 9:07:00 发表的内容:
  C相开路,或者接触不良;

断开2P短路器再用电笔试却显示有电-----感应电
--------------------------------------------------------------------------------------------
同意

网友H:
C坏!
3P的实际 上是3个1P的组成的!换 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