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误动

楼主(2008-01-23):
系统图。配电房-现场计量箱-到三级箱-出ZX7电焊机。问题是电焊机有时用几分钟有时半小时左右。配电房200A漏电就跳闸,计量箱也有一个250A漏电,但它不跳闸。配电房-现场计量箱50米,用VV3X50+2X25电缆,以前不是配电房进线没这事,从配电房进线就有这事发生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漏电电流是否一致

网友B:
先要看是不是漏电跳闸,还是过流跳闸,如果是漏电跳闸,那就查能是线太长的,这样导线就会对地行成较大的对地电容电流。解决方法1空开漏电电流和时间可调的话就把漏电电流调大,时间调长,,2:去掉配电室的漏电开关换成断路器,或着直接去电配电室漏电开关的跳闸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