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解决HITECH与PLCFX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08-01-23):
[/b][b]现在我用HITECH与PLCFX通讯  在触摸屏上(设置是BCD码 、字 )输入的数值,传到PLC上的数值就不一样了,比如输入60,PLC的寄存器上就是96了.我想要PLC上也是60,请问各位老师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这就是个进制转换的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 把BCD换成2进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