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惯量

楼主(2008-01-23):
具体能不能说以下惯量的定义啊~和计算公式~~转子惯量和负载惯量,对于惯量在选册电机时这个惯量比是指的什么啊~~~不如说不带制动需要1.31N.M的现在能不能用1.51N.M的这样惯量还匹配吗?~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松下的电机选型以前用的是老型号现在经销商说已经停产了!!要用新型号代替,我新旧样本对比了以下就是惯量不一样,我还应该知道那些技术指标啊~或者说用其他品牌我的设备图纸是不是全部都需要改啊~~~

网友A:
普通物理上就有

网友B:
伺服电机只要外形尺寸,额定力矩和过载能力,额定速度一样,就基本上可以互换,当然一般要求连驱动器一起换,至于转动惯量只要前后偏差不出2倍,且没有严格的快速性要求,不超过最大惯量比限制,就换掉好了,不匹配的惯量比可以靠参数调整补偿。

网友C:
一般要求动态性能高,机械惯量与电机惯量就尽量小些,象一般的机床要求小于3。
对于普通的生产设备,比值可以大些。

网友D(2008-04-10):
物体惯量等于物体的质量乘于物体的速度

网友E:
NM是力矩单位。力矩提高了当然更好。
惯量的话还是需要核算下,差距不大应该可以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