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教S7300与S7400以太网连接方案

楼主(2008-01-23):
硬件配置CPU414-2DP 以太网模块 CP443-1

CPU315-2DP 以太网模块 CP343-1

现在要实现两个CPU之间通过以太网通讯.

1 如果采用双边通信需要分别在两边调用哪些系统功能块?

2 如果采用单边通信需要调用哪个系统功能块且在哪边调用?

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助解答

网友A:
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下)有300与300的通讯,您可以参考一下。
大致如下:
1、建立2个DB,把需要发送的数据放入一个DB,接受用一个DB;
2、调用SFB12/13(双边)或  SFB14/15(单边)
注意:1、块中的ID在网络组态中有。
      2、一个组态为客户机,一个组态为服务器(纳闷啊,如果有多台PLC通讯,哪个做服务器?)

楼主:
下面引用由春华★秋实在 2008-1-23 10:47:00 发表的内容:
  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下)有300与300的通讯,您可以参考一下。
大致如下:
1、建立2个DB,把需要…
--------------------------------------------------------------------------------------------
300和300 通讯和做过,但是300和400不成功

网友B:
用  "AG_SEND" 和 "AG_RECV"做
以前的一个例子。

  A     M      1.0
      =     L     20.0
      BLD   103
      CALL  "AG_SEND"
       ACT   :=L20.0
       ID    :=4
       LADDR :=W#16#120
       SEND  :=P#DB10.DBX0.0 BYTE 200
       LEN   :=200
       DONE  :=M1.1
       ERROR :=M1.2
       STATUS:=MW4
      NOP   0

-------------
  A     M      3.0
      JNB   _001
      CALL  "AG_RECV"
       ID    :=4
       LADDR :=W#16#120
       RECV  :=P#DB11.DBX0.0 BYTE 20
       NDR   :=M1.3
       ERROR :=M1.4
       STATUS:=MW6
       LEN   :=MW8
_001: NOP   0

网友C:
去西门子网上课堂那下载一个例程,也许会对你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