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直线电机具体应用在哪些厂家

楼主(2008-01-23):
我是代理直线电机和力矩电机的,就是不知道国内应用在哪些地方,具体的地方

网友A:
机床,加工中心,生产线,测试测量等。

楼主:
在具体点,我也知道是应用在那些地方

网友A:
机床,加工中心各个方向的拖板;
需要精确定位的生产线,冶金等的生产线;
测试测量的精密工作台;
机器人。
其他人补充,

网友B:
机床上需要X,Y,Z直线安方向移动的;测试仪器上也是一样。

网友C(2008-02-25):
一般用在有下列要求的地方:
1、运行速度高,超过1m/s,速度就算是很高了;
2、定位精度在0.005以上,重复定位精度在0.003以上;
3、噪音控制比较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