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 NXS变频器反转

楼主(2008-01-23):
请教:我在调试 Vacon NXS变频器时发现电机反转,怎样在不改动动力线的情况下实现正传呢,有没有参数直接改动一下就可以实现正传?

网友A:
自己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B:
如果你的控制位置为:面板控制;请将p3.3设为反向就可以了,但面板的输出频率会显示为负值。

网友C(2008-05-09):
如果控制位置为I/O控制, 使用反转控制端子, 通常 8号端子为正传, 9号为反转端子

网友D:
呵呵,楼上两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看来我来晚了

网友E:
我也来晚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