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常见使用问题之4

楼主(2008-01-23):
1:问题:一台变频器带双电机(并联输出)要注意什么问题?
回答:这样用是简单的同步控制。其基本要求是:
1):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等于两台电机额定电流之和
2):变频器只能应用于V/F控制方式
3):电机与变频器的安装距离如果不算太远,电机引线可以并联接入变频器的输出
4):采用两个电机支路的热过载保护当然更好。

2:问题:变频器在什么时候需要加制动电阻?
回答:如果因再生制动导致变频器内部直流电路容易过电压的话必须选用制动电阻。需要考虑用制动电阻的场合:
1):启动和制动比较频繁的场合
2):要求快速制动的场合
3):有可能过载的场合,如起重机等负载。

4:有没有变频器能应用信号叠加使用的?
 目前多数变频器,都能实现各种频率指令叠加或相减的操作。通过设置多个频率指令,可以选择模拟量或通信等频率指令,设置具体的叠加动作,是只用第一频率指令,还是用第一减第二还是第一加第二。以此来实现远程/本地操作的无缝切换,以前的变频器如果要使用两者不同的频率指令必须通过面板或者通信功能去改变频率指令的指定方式,并且两种不同的频率指令不能实现叠加,但变频器目前提供的叠加功能就能实现无需改变频率指令的方式而能通过两种方式去控制并实现叠加

5:关于PLC和变频器规范布线的建议

在控制系统中,使用PLC的模拟量控制多台变频器,由于变频器本身产生强干扰信号的特性和模拟量抗干扰能力不与数字量抗干扰能力强的特性;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消除变频器对模拟量的干扰,在布线和接地等方面就需要采取更加严密的措施。
1).    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开走线

使用模拟量信号进行远程控制变频器时,为了减少模拟量受来自变频器和其它设备的干扰,请将控制变频器的信号线与强电回路(主回路及顺控回路)分开走线。距离应在30cm以上。即使在控制柜内,同样要保持这样的接线规范。该信号与变频器之间的控制回路线最长不得超过50m。

2).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别放置在不同的金属管道或者金属软管内部

由于水系统的两台富士变频器离控制柜较远分别为30m和20m,因此连接PLC和变频器的信号线如果不放置在金属管道内,极易受到变频器和外部设备的干扰;同时由于变频器无内置的电抗器,所以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级动力线对外部会产生极强的干扰,因此放置信号线的金属管或金属软管一直要延伸到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处,以保证信号线与动力线的彻底分开。

3).    模拟量控制信号线应使用双股绞合屏蔽线,电线规格为0.5~2mm2。在接线时一定
要注意,电缆剥线要尽可能的短(5-7mm左右),同时对剥线以后的屏蔽层要用绝缘胶布包起来,以防止屏蔽线与其它设备接触引入干扰。

4).    为了提高接线的简易性和可靠性,推荐信号线上使用压线棒端子。压接端子选择如下图:

5).    如无使用压线端子,接线时请注意:

6:关于接地

1).    变频器的接地应该与PLC控制回路单独接地,在不能够保证单独接地的情况下,为了减少变频器对控制器的干扰,控制回路接地可以浮空,但变频器一定要保证可靠接地。在控制系统中建议将模拟量信号线的屏蔽线两端都浮空,同时由于在机组上PLC与变频器共用一个大地,因此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将PLC单独接地或者将PLC与机组地绝缘开来。

2).    变频器的接地

•400V级:C种接地(接地电阻10Ω以下)。
•接地线切勿与焊机及动力设备共用。
•接地线请按照电气设备技术基准所规定的导线线径规格。
    如35KW的变频器接地线线径推荐为22 mm2,87KW的接地线线径推荐为50 mm2。
•接地线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短。由于变频器产生漏电流,与接地点距离太远则接地端子的电位不安定。
•使用两台以上变频器的场合,请勿将接地线形成回路。如图:

3).    变频器与电机间的接线距离。
变频器与电机间的接线距离较长的场合,来自电缆的高次谐波漏电流,会对变频器和周边设备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为减少变频器的干扰,需要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进行调整,请参考下表:

变频器、电机间的接线距离    50m以下        100m以下    100m以上
载波频率               15KHz以下        10KHz以下    5KHz以下

楼主:
变频器的常见使用问题之1: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7704
变频器的常见使用问题之2: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3740
变频器的常见使用问题之3-变频器的容量计算与选择(完整版):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40384

网友A(2008-02-25):
感恩!!!!是你们的文章使我的技术不断进步,谢谢。

网友B(2008-04-04):
关于B1的问题,常规以为只能实现V/F曲线控制.

实际上是可以经过计算两个电机的参数(当然是经过计算的,)最终把两台电机当做一台来做自整定.是可以实现闭环磁通矢量控制的.这在国外的一些建筑机械上有大量的应用.

当然这个时候不是简单的把两台电机参数进行叠加.

网友C(2008-08-01):
李惠锋 X李惠锋
积分:480
帖子:59注册时间:2002-6-25 13:00:00 11楼 回复时间:2008-4-4 22:30:21 关于B1的问题,常规以为只能实现V/F曲线控制.

实际上是可以经过计算两个电机的参数(当然是经过计算的,)最终把两台电机当做一台来做自整定.是可以实现闭环磁通矢量控制的.这在国外的一些建筑机械上有大量的应用.

当然这个时候不是简单的把两台电机参数进行叠加.

那请问计算相加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网友D(2008-09-04):
变频器的常见使用问题之1: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7704
变频器的常见使用问题之2: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3740

先谢谢楼主   可是这两个都打不开哦 ?!

网友E:
当然这个时候不是简单的把两台电机参数进行叠加.

那请问计算相加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网友F:
请问计算相加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网友G(2010-04-02):
使用两台以上变频器的场合,请勿将接地线形成回路?

请问形成接地回路的危害?谢谢!

网友H:
很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I:
内容不错,值得学习...........